求助:流量计的选型

楼主(2007-06-11):
本人有个选型问题,请高手指点:选几个流量计,因为是小管径的,大概是10MM左右,介质是水,正常流量大概600ML/MIN,请问选择什么型号的,最好是脉冲式的。

网友A:
要精度,也有钱就选质量流量计,可以设置脉冲输出
精度一般,价格一般选择电磁流量计或者涡街
没多少钱选孔板,现在好像这么小的口径有差压变送器一体化孔板了

网友B:
你在哪儿?可以联系我。
QQ:540252047
msn:jnzp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