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的1mm2的铜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7-06-11):
我看到有很多计算电线载流量的文章,一般都考虑了线的线径、材质、环境、穿管等等因素,但没看到线的长度因素,请问100米的1平方毫米的铜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咧(其他因素都不考虑)?1米和100米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直流电阻1.75ohm.走1A电压是1.75V,走100A,压降是175V

楼主:
应该是问100米1平方毫米的铜线能带多大的负荷。

网友B:
pqs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1 15:03:00
    直流电阻1.75ohm.走1A电压是1.75V,走100A,压降是175

1平方毫米走不到100A吧?

本楼主题不单单是考虑电流问题,当然还要考虑压降.

网友C:
线路较长,要增加电缆截面,否则负载端电压低,负载不能正常工作.另外,当远点短路时,电源开关可能保护不了.

楼主:
1A损耗是1.75V,那就是说100米线最多承受10A的电流,压降是17.5V

网友D:
小于4方导线,最大载流量是面积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