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等电位联结的认识

楼主(2007-06-11):
目前,我国许多新修订的规范、标准逐步同国际电工标准(IEC标准)接轨。等电位联结能够降低接触电压、防间接接触电击及电磁干扰,特别是雷电电磁干扰,在电气设计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早已为国际上许多国家所采用。我国对等电位联结的作用在认识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防雷、接地、等电位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此,结合新的标准图集(图集号是02D501-2),谈谈对等电位联结的认识。

一、等电位联结的有关规定:

等电位联结是将建筑物中各电气装置和其它装置外露的金属及可导电部分与人工或自然接地体用导体连接起来以达到减少电位差称为等电位联结。等电位联结有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之分。

1、总等电位联结(MEB)

是将建筑物内的下列导电部分汇接到进线配电箱近旁的接地母排(总接地端子板)上而互相联结:

——进线配电箱的PE(PEN)母排;

——自接地极引来的接地干线(如需要);

——建筑物内的公用设施金属管道,如煤气管道、上下水管道,以及暖气、空调等的干管;

——建筑物的金属结构;钢筋混凝土内的钢筋网;

——当有人工接地装置,也包括其接地极引线(接地母线)。

2、局部等电位联结(LEB)

是在建筑物内的局部范围内按总等电位联结的要求再做一次等电位联结。

3、辅助等电位联结(SEB)

是在伸臂范围内有可能出现危险电位差的可同时接触的电气设备之间或电气设备与装置外可导电部分(如金属管道、金属结构件)之间直接用导体作联结,。

二、等电位联结的作用

1、总等电位联结(MEB)的作用:

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间接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因此,在建筑物的每一电源进线处,一般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MEB),由等电位联结端子板放射连接或链接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道、金属结构构件等。

根据国内外电气事故统计,低压系统短路大多为相线碰设备外壳、金属管道结构和大地的接地故障(接地短路),而这些设备外壳、管道、结构带对地故障电压沿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窜入的危险故障电压易导致人身电击或电气火灾事故,建筑物内作总等电位联结可消除或降低这种故障电压,其效果胜过单纯的接地。

2、局部等电位(LEB)联结的作用:

局部等电位(LEB)联结是在一局部场所范围内通过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把各可导电部分连通,一般是在浴室、游泳池、医院手术室、农牧业等特别危险场所,发生电击事故的危险性较大,要求更低的接触电压,或为满足信息系统抗干扰的要求,一般局部等电位联结也都有一个端子板或者连成环形。简单地说,局部等电位联结可以看成是在这局部范围内的总等电位联结。

3、辅助等电位联结(SEB)的作用:

辅助等电位联结(SEB)是在相临导电部分间,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接近,一般是在电气装置的某部分接地故障保护不能满足切断回路的时间要求时,作辅助等电位联结,把两导电部分之间联结后能降低接触电压。

三、等电位联结的有效性:

在图册等电位联结导通性的测试中,提出了3Ω的阻值要求,主要是参考了德国的标准,等电位联结只是防间接接触电击的附加防护措施,提出阻值要求主要是为等电位的导通性提出量化标准,实际工作上容易执行。因此在用电设备投入运行之前,对等电位用的管夹、端子板、联结线、有关接头、截面和整个路径上的色标要进行一次检验,测量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与等电位联结范围内的金属管道末端之间的电阻。这种测量有时是较困难的,因为一般距离较远,建议进行分段测量,然后电阻值相加。有人担心测量后电阻不满足要求时没有较好的补救措施,其实所测得的电阻值主要为接触电阻,如果联结可靠或增补一些跨接线,做到3Ω以下应是不困难的。在导通性测试中,测试电源可采用空载电压为4~24V的直流或交流电源,测试电流不小于0.2A,最好用5A的测试电流,电流太小测量值不准确。目前国外及国内已有专门厂家生产测试等电位联结用的测试仪,用于检测比较方便。
对于辅助等电位联结和局部等电位联结防电击的有效性可通过下式进行校验:
R≤Ul/Ia
式中:
R--可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阻(Ω);
Ia--切断故障回路时间不超过5s的保护电器动作电流(A);
Ul--允许持续接触电压限值(一般场所内为交流50V或直流120V,潮湿场所为交流25V或直流60V);
例如采用整定值为20A的断路器,其瞬动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为200A,则Ia=1.3×200=260A,一般场所内Ul=50V,R≤Ul/Ia=50/260=0.19Ω。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阻在此种情况下小于0.19Ω时,等电位联结是有效的。
如果采用漏电断路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则Ia=0.03A,一般场所内Ul=50V,R≤Ul/Ia=50/0.03=1666.7Ω。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阻在此种情况下小于1666.7Ω时,等电位联结是有效的。如果是潮湿场所Ul=25V,则R≤Ul/Ia=25/0.03=833.3Ω。

由此可见,在同一场所内由于采用不同的过流保护电器,对电阻值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TT系统,由于必须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对线路保护,其等电位联结效果不明显。

四、等电位联结安装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等电位联结安装》对建筑物的等电位联结具体做法作了详细介绍。该图集适用范围为: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电气装置防间接接触电击和防电磁干扰的等电位联结通用安装图。

  1、安装要求

    --金属管道的连接处一班不需要加接跨接线;

    --给水系统的水表需加接跨接线,以保证水管的等电位联结和接地的有效;

    --等电位联结内各联结导体间的连接可采用焊接;

    --等电位联结线和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宜采用铜质材料

    --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应采用螺栓连接,螺栓、垫圈、螺母等应进行热镀锌处理;

    --等电位联结线在地下暗敷时,其导体之间的连接禁止采用螺栓压接。

2、等电位联结线的截面选用 :

等电位联结线导体截面选择表

类别

取值
总等电位联结线
局部等电位联结线
辅助等电位联结线

一般值
不小于0.5×进线PE(PEN)线截面
不小于0.5×局部场所最大PE线截面
两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间
较小PE线截面

电气设备与装置外导电部分间
0.5×PE线截面

最小值
6 mm2 铜线
有机械保护时
2.5mm2铜线
有机械保护时
2.5mm2铜线

16mm2 铝线(有机械保护,保证连接处持久导通)
无机械保护时
4 mm2铜线
无机械保护时
4 mm2铜线

50mm2 铁
16 mm2 铁
16 mm2 铁

最大值
25 mm2 铜线或相同电导值导线(若为铝线时则有机械保护,并保证连接处持久导通)
25 mm2铜线或相同电导值导线(若为铝线时则有机械保护,并保证连接处持久导通)

五、等电位联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建筑物每一电源进线都应做总等电位联结,各个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应互相连通。

2、建筑物等电位联结干线应从与接地装置有不少于2处直接连接的接地干线或总等电位箱引出,等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间的连接线形成环形网路,环形网路应就近与等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连接,支线间不应串联连接。

3、下列情况下需做辅助等电位联结:电源网络阻抗过大,使自动切断电源时间过长,不能满足防电击要求时;自TN系统同一配电箱供给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电气设备,而固定式设备保护电器切断电源时间不能满足移动式设备防电击要求时;为满足浴室、游泳池、医院手术室等场所对防电击的特殊要求时。

4、在土壤中,应避免使用裸铜线或带铜皮的钢线作为联结线。对于防雷等电位来说,如果用裸铜线作联结线与管道钢容器或基础钢筋相连接时,应在与基础钢筋连接处用放电间隙把裸铜线与基础钢筋隔开,在平时裸铜线与基础钢筋不能形成电气通路,从而也不能形成原电池产生电化学腐蚀,而在有雷电流通过时,放电间隙可把两端连通,起到散流和等电位作用,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少腐蚀危害。因此,与基础钢筋连接时,建议联结线选用钢材,这种钢材最好也用混凝土保护,这样与基础钢筋的电

网友A:
好文章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