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流量计的技术问答

楼主(2007-06-11):
问:在质量流量计系统里能有空气吗?

答:高粘度的流体,在特定的场合,一般含有气泡,这些气泡在测量管道内振荡会干扰系统的稳定性,这种趋势可能影响测量精度,在恶劣情况下,测量管可能停止振荡。通过MASS6000的服务菜单或者增加压力可以诊断气流状态。

可能的解决办法:

进入服务菜单在菜单Driver Amplitude下读出数值,在正常工况下,例如水20 °C / 1 bar,典型的驱动振幅大约为9mA, 如果这个值比较高或者波动超过2-3mA,这表明系统中存在空气、蒸汽或其它气体而引起一个较高的衰减。此外,关闭传感器后面的阀门,启动泵然后增加泵的压力,如果零点变化比较稳定,则系统中有分布不均匀的气泡存在。

问:有时质量流量计读数不准确?

答:确认一下传感器内的SENSORPROM是否正确安装,如果不是,显示错误代码P40-SENSORPROM单元,如果SENSORPROM单元没有安装,变送器将获得一个缺省值,这个值不能匹配传感器常数,这将导致所有参数的错误读数。

可能的解决办法:

安装SENSORPROM单元,如果实在没有SENSORPROM,就进入传感器特性菜单,输入校准值和温度常数值,这两个值可以在校准报告里查到。如果温度或密度不正确,或者SENSORPROM单元不正确,则是接线错误或者传感器已经损坏。

问:经常得到不稳定的或错误的质量流量读数?

答:确保设置一个合适的零点校正值。一个错误的零点设置会导致错误的读数,下面的原因可能干扰零点校正:零点校正时流量值不为零,保证阀门100%的关紧,尽管很小的流量比可能导致不正确的零点。

在零点校正时液体不均一,含蒸汽或空气很高将导致不实际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将产生两相流,确保只有液体或气体一种状态。在零点校正的过程中要确保传感器里介质条件接近正常工况。确保能够满足背压。

传感器处于严重的机械噪声或振动中,这种噪声或振动会顺着管道传递给液体并且影响系统的性能,为了检查泵的振动是否影响系统,在进行零点校正时通过泵的启动和不启动对比,如果零点出现偏差很大,则要避免这种机械振动的影响

问:SITRANS FC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能否用来测量含有脂肪的牛奶?

答:推荐测量流体的密度和温度,因为牛奶里有多种组成成分,包括大约87%的水、3.4%的蛋白质、4.8%的乳糖、0.8%的盐、脂肪部分大概占4%,且都溶解分散在其他的成分里。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SITRANS FC有一个选择输出百分数,而这与质量密度,温度以及已知的基本成分有关,但是这些只能应用于由两种成分组成或多种成分组成中只有一种成分变化的流体中。此外,牛奶里的成分随着日期、季节、农场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建议用质量流量计来测量牛奶的组分,这样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问:关于用PDM进行HART串行口通讯?

答:为了进行串行通讯,设置发射缓冲器长度为1byte(low),接收缓冲器为16 bytes(high),当在Windows XP环境下使用RS232 HART modem时我们推荐几个步骤来将接收缓冲器到1byte。为了进行这些设置,按照如下的方法进行:

#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Properties,然后按照如下路径选择:Hardware > Device Manager > Ports > COM 1 ...8。

# 双击适当的端口,然后按照下面的路径选择:Properties > Port Settings > Advanced。

# 在这里键入接收缓冲器和发射缓冲器的数值。

# 重启计算机。

问:MC1 Ex传感器能连接到MASS 6000 Exd 的变送器上吗?

答:MC1 Ex传感器只允许连接到IP 67 或 19"标准版本的MASS 6000上。MASS 6000 Exd 型变送器不允许接MC1 Ex传感器,因为MC1 Ex传感器有"e"增强的安全认证,但是变送器MASS 6000 Ex是" ia "本安认证或" d "耐火认证,不允许不同的 Ex 认证连接在一起。正如上面提及的那样,MC1 Ex传感器有"e"增强的安全认证,这种认证类型允许传感器连接在所有的能够提供低于60V电压的变送器上,我们的MASS 6000 IP 67 和 19"标准型变送器能够提供低于60V的电压,因此它可以连接MC1 Ex传感器,但是变送器必须放在安全的地方。MASS 6000 IP 67可以直接连接在这个传感器上。MASS 6000 19" 标准型需要连接板替换,其中的一个连接板为FDK: 083H4294 或FDK: 083H4295,具体请咨询我们。

问:当传感器的线移动时显示的测量值有波动?

答:一般来说传感器的线必须固定,但是,如果传感器的线移动时测量值波动,则传感器里的测量电极受到污染或传感器的电缆线没有屏蔽保护,这个电极必须清洗或者这个接线必须更换。

问:我们用Profibus读出的数值与现场显示值不一样

答:用户可在现场设置显示单位,而Profibus独立单位可用profibus主站上的通讯修改,例如SIMATIC PDM。我们所有的Profibus默认值为基本的SI单位,例如:体积流量= m3/s,质量流量= kg/s。

问:从哪里可以找到SITRANS F US105的能量积分仪的附加说明信息?

答:请看附在SITRANS F US105上的通讯协议,你可以在Hydrometer’s主页上找到。

问:在Intermag或Transmag有时只有测量值的40-60%被显示?

答:传感器很可能只测量了一个电极,这种情况很容易用直流电分别测量22-23和22-24端口的方法检测出来。这两个值必须一致,如果一个值几乎为零mV,则相关的电极短路,测量相关的电极电阻,则显示测量值几乎为零,如果是这种情况,该传感器必须送去维修。

问:传感器的电极被污染,可以不卸传感器现场清理电极吗?

答:当传感器里没有SmartPlugs 时,你可以在接线端23和24上通交流电,利用感应电流来清洁,测量管道不能通电。在不用交流电的情况下,可以在变送器的5和6端口,利用电磁电流进行清洁(Intermag 2例外),当传感器里有SmartPlugs时,交流电必须接到SmartPlugs的两个测试插脚上以同样的方法清洁,变送器必须从传感器断电,不过,只有专业的服务工程师才能进行此项操作。

网友A:
销售还是代理?

楼主:
我公司是西门子过程仪表在华核心代理商。
如有技术问题,可咨询。

ssn@suresonics.com

MSN:ssnwjt@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