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气体流量计算

楼主(2007-06-11):
请问:在管道上调节氧气,当调节阀前级压力已知、通过调节阀的气体流量恒定、调节阀后级出口截面积恒定,问调节阀后压力该如何计算?

网友A:
1、这个属于工艺人员的积算问题
2、阀后的压力是动压加静压,你的参数只能算出气体流速也就是动压,而算不出静压,所以无法计算!

楼主:
由于我们现在在做实验,气体是排空的,所以不用考虑静压

网友B:
是个变量,排空处的大气压力是不稳定的,除非阀后管道相对阀后压力足够长。

网友C:
阀前压力减去阀门的阻力等于阀后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