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S系列485连接文本是不是波特率只能用9600?

楼主(2007-06-11):
ES系列的com2 485连接文本显示器是不是波特率只能用9600?
怎么我改成比9600大连接不上
如果可以能不能给个例子,最好把文本设置也一起贴上

网友A:
通讯格式有没有设置为一致?

网友B:
如果你的es的韧体版本是V5.8(含)以前的版本, 那com2口不支持19200以上的通讯波特率。
即使是V5.8以后的版本,如果你修改了文本的通讯波特率,那你也必须要通过程序修改PLC com2口的通讯设置,默认是9600

楼主:
可是我已经把程序和文本的通讯设置一样了,还是没有连接成功,通讯延迟一般设多少?

楼主:
已经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