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500变频容量参数如何修改?

楼主(2007-06-11):
有一台FR-540 55KW的变频器,开机显示Err,换一上板显示OK!可是这个上板是FR-540 15KW上用的板,不知如何修改容量参数,希望各位指点。留下联系方式也可。定重谢!

网友A:
能改容量吗?一个15的,一个55的,我也想知道啊,哪位教一下呗。估计不肯教。
我们一般都换存储器。在这里多谢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也可不改,调整V/F参数就可以。

楼主:
李老师V/F参数如何调整谢谢了!

楼主(2007-10-22):
真的没人知道如何改此参数吗?

网友C:
TO:君才 可以改!我们认识一下先,我的QQ是504685809.

网友D:
用大功率的数据写一片换上,24C08

网友C: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