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如何做闪烁啊?

楼主(2007-06-11):
请问在WINCC里面每个控件的属性里有个闪烁,那个要怎么做才会让控件的背景颜色闪烁呢

网友A:
闪烁是前景颜色不同吧.选中闪烁,定义不同的颜色,对应不同变量值.应该可以.

网友B:
在变量中设定闪烁频率,选择闪烁背景颜色,QQ:715273343

网友C:
在哪里可以找到WINCC软件?请教了

网友D:
我建议你买本深入浅出WINCC6.0的书看看自己就会呀
闪烁建立变量,设置颜色,靠两种颜色的互换看起来就是闪烁的换可以向前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