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起升高度限制器失灵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公司有很多台起重机采用以下型号的高度限制器.在工作过程中时而出现失灵现象.不能很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常出现的问题有:
1、LX3-11(K)系列,也是螺旋式起升高度限制器。常出现器体本身塑料壳破损,触头损坏等现象。导致保护失灵,出现吊钩冲顶,损坏设备,甚至出现钢丝绳反向缠绕动作,带来安全隐患。
2|QGX系列,这种方式的安装较方便。但其内部触头常出现闭合动作不到位的情况。最后导致上、下限位失去作用。
3、LK4-31系列。也叫重锤式高度限制器,它不但安装不方便。而且由于机械的冲击作用易损坏、失灵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已经有很多的产品问世。而且在起重机上广泛地应用。请诸位说说你们单位的设备是采用的什么型号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效果如何?请发表你的高见。

网友A:
使用凸轮限位啊
如果为了保险一点可以再加个编码器

网友B:
LX36系列的凸轮限位。

网友C(2008-11-14):
螺旋式会跟着滚筒长时间转动会丢转这会导致保护失灵,我们公司经常遇到这问题。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E:
 同意2楼的意见,有便宜和实用

网友F(2008-12-25):
限位器是用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的,不是用来停车的,我觉得最主要是加强管理:1、经常检查限位;2、要求起重机司机不准用限位作为停车手段。

这些都是对起重机司机最基本的要求,在《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里面就有的,另外建议同时安装两种不同形式的限位器,比如螺旋式和重锤式同事使用,或者把两种限位分别串在起升控制屏和保护盘中,这样是最可靠地方案。至于选哪种型号的限位器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