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调节阀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7-06-11):
气动薄膜调节阀,气开形式的,在4毫安(关闭)情况下,有没有必要让定位器输出一定的压力?
如果需要请说出原因,谢谢

网友A:
一般不用.
需要的话,是为了快速打开吧.

楼主:
再没有人有意见了吗?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定压力的。否则对阀的控制不一定能保持线性

网友C:
为了克服启动死区,使得阀门在开启信号来时能够及时动作。明白了吗?

网友D:
据使用经验有一定的压力

网友B:
为了克服启动死区,使得阀门在开启信号来时能够及时动作。
同意。

网友E:
一般应保持一定的输出,但对于要求泄漏量要求小的可以不留。

网友F:
一般需要,比如阀门定位器输出是0.2~1.0公斤就是对应4~20MA,可以快速启动阀门,另外也可以阀门行程和4~20MA保持线性,避免小信号阀门不动作。

网友G:
使得阀门在开启信号来时能够及时动作

网友H:
对小口径的阀门没有必要,对大口径的阀门则有必要.

网友I:
需要使定位器输出一定的压力,用以避免调节信号开至5%、甚至10%的时候调节阀还没有动作。

网友J:
应该有.一般阀门定位器有两个气源,一个是信号(由4-20MA)转换的,另一个是气源,推动阀门运动的是气源,信号平衡气动执行机构薄膜的位置,

网友K:
需要,比如阀门定位器输出是0.2~1.0公斤就是对应4~20MA,可以快速启动阀门,可以保证阀门行程和4~20MA保持线性,避免小信号阀门不动作。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需要高手吗!看看说明书就很清楚了!

网友N:
一般不用.
需要的话,是 为了克服启动死区,使得阀门在开启信号来时能够及时动作,但是会增大泄漏量.

网友N:
一般不用.
需要的话,是为了克服启动死区,使得阀门在开启信号来时能够及时动作.

网友O:
根据现场的要求,要求泻流量小的话,就要有点压力
因为有时阀不能全部关严,所以要有点压力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