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电缆

楼主(2007-06-11):
电缆有两芯,三芯之分,我想问下各位大虾,哪些情况下用两芯,哪些情况下用三芯呢

网友A:
看你的用途,要是只用到两根线,用三芯也行啊,一根做备用嘛!

网友B: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电缆不只有两芯,三芯,还有四芯,多芯的.从9芯 12芯,25芯,到45芯甚至更多.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我知道电缆不只两芯,三芯,我只是打个比方
除了'耽美梦想"说的 "看你的用途,要是只用到两根线,用三芯也行啊,一根做备用嘛! ",这样来选择几芯之外,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地方么

网友E: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说得很清楚: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