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急急!西门子S7_200和MM420通讯读写时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有一个问题:在S7-200的读写程序时在读写双字时总是出错,如P0845输入后显示130085而实际值确实19.1(显示时我选的是字符串输出)请高手支着!!

网友A:
好像有一个进制的问题(跟手册上说的不相符),P0845是个32位无符号数,你写的13应该是个16进制,转变成十进制不就是19吗,至于0.1我也不懂,等待高人,不过问题你可以这样解决,用手在变频器上设值,然后通过通讯把写的值读上去,是多少你写的时候就写多少,先把工程调完,至于道理吗,回家再想!

网友B:
P0845输入后显示130085是如何输入的?好像输入有误,你想输入的值是多少?

网友C:
手册上好象有个计算公式,不是你随便输入个数字就行的,要把你要的格式转换成标准的数据格式,应该就好了,你找找手册上看吧!我记不清在哪个手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