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相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07-06-11):
各位大虾好!三相电机的功率是30KW,电压是680V,相电流是多少?记得好像有一个公式的.

楼主:
错了,电压是380V.哈哈

网友A:
呵呵,有论坛就是"方便"哈

网友B:
1KW大约等于2A

网友C:
55-60吧

网友D(2007-08-14):
I=P/525就行了。

网友E:
5.5KW以上的电机大约每千瓦二个电流。

网友F:
  楼主说的是相电流,大家所说的是线电流吧,只有电动机是星接时才是这样的哦!

网友G:
基本上电流是功率的二倍

网友H(2007-11-16):
同样是三相  星形和三角形的电流计算公式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U为线电压啊

网友I:
你所说的电机额定电压应该是660v,矿山常用的一种。660v的电机估算额定电流应该是1KW等于1.15A

网友J:
上面的公式不应是1.73应是√3,I=P/√3*U.COSΦ

网友K:
线电流=相电流*根3

网友L:
功率因数按0.8算为57A

网友M:
不要老是套经验公式什么2倍的关系,这里是680V!!乱套了

网友M:
380V还是可以的,我看到电机极数不一样也导致电流有一定的差异呢!

网友N(2008-09-24):
引用 网友L:
功率因数按0.8算为57A

为什么是功率因数为什么是0,8.我一台24极的电机5.4kw,是五点四千瓦.你说电流是多少

网友O(2009-09-23):
36a左右。怎么会有60a呢,不要误导别人啊。电机是660V的

网友P:
笑话,5.4KV回去看看热继的整定电流.........不会造过15A  。

网友P:
对不起是5.4KWI 。I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Q:
680V?有用这个电压的电机?

网友R:
引用 网友K:
线电流=相电流*根3

铭牌标的是线电压680V与线电流(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