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受到“干扰”后引起计长不准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7-06-11):
本人为一客户做的横切机系统,采用的是主机K7M-DR20U或K7M-DRT20U,触摸屏Wenview-506T,计长编码器为光洋350线。目前已经大概做了二十套,因为精度要求不高正负3mm以内都可以接受,所以没有任何问题。但最近做的一套同样的主机和编码器,机械也是一个模样。但生产出来的成品,每十张内就有二到三张长度误差过大,有的可以有10mm左右。最后我赶到现场,经检测PLC输入电压只有190V左右,而且三相电源不平衡,高的有410V左右,低的只有340V左右(我估计电源还有谐波干扰)。现在想请教论坛高手,第一、这个对PLC有没有干扰会不会引起PLC脉冲不准。第二、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QQ:245016471,E-mail:wwlhx520@QQ.com TEL:13584558191。急盼回复!

楼主:
另外还用了一个G7F-ADHB扩展,来控制二台变频器。一个用来牵引,一个用来送料。

网友A:
plc 加隔离变压器,或者是滤波器。
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动力线用屏蔽线,模拟量用屏蔽线。可靠接地。
plc如何做横切。K7M-DR20U是lg的吗。

网友B:
已做了二十几套,同样的使用环境和供电电源,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应该是你这一套单独的问题了,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可能想楼上说的,是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高速计数不准,试着把载波频率调低试一下,或者干脆将编码器的屏蔽线换掉。我做石材切割机械改造是碰到过这种情况。QQ:7085271

楼主:
有一点要说明的事,只有这一台机器的供电电源有问题.你们说的方法我早试过了,动力线和控制线分开,改用屏蔽线等.都没有用.有没有LG维修人员或者是专业从事LG技术服务的.盼望回贴告知.

网友D:
使用的变频器有没有改动?

网友E:
首先﹐你的電源電壓是如此不穩﹐我想干扰是肯定有的﹐你應該先把電壓問題解決再說﹐

楼主:
其实我也想加个稳压器来改善电源,但万一加了后还是有这个问题,那就要损失二千多块大洋,而且在客户心中对我的信誉造成影响。而在同一厂家,同一电源使用情况,我用伺服做的另一套系统却没有问题。所以希望大家提供一个又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如不行那只有建议客户换一套伺服系统。

网友F:
换一个新的编码器,或者改用另两个输入点,再或者拿一个编码器线数500来试一下

网友G:
没遇到过这类型的问题。还是先解决电源问题吧,电子上的事,谁能说的清楚涅!PLC+变频器的优势就在于价格,伺服系统当然好,但前提是用户不在乎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