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LC数据线制作

楼主(2007-06-11):
请问施耐德‘NEZA’系列PLC 的数据线如何制作,我用一个232转485的接口,怎么接都不能通迅。请问各位有无高招。

网友A(2008-11-11):
请问施奈德PLC数据线有那些型号

网友B:
应该可以连接的

QQ 727815050

网友C:
早就想做个施耐德的编程线。苦于没有232=》485转换器。一直以为1楼的图只是莫迪康的线。就没管它。今天才看到后面的(Teiemecanique).不由想起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

网友D(2009-04-23):
谢谢,有用的吗?  能行吗????

网友E(2010-02-19):
谁有施耐德PLC   型号:Ysx08EA4A2

网友F(2010-05-09):
有施奈德PLC 型号TSX08CD12R8AS

网友G(2010-07-14):
请问在哪能找到施奈德PLC(型号:TSX08CD12R8AS )的数据线

网友H(2011-05-15):
没试过,去试试,不知能行不。

网友I(2017-07-03):
引用 网友J:


你好 这个图中的510和5.1K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