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哪家的仪表可以输入脉冲信号

楼主(2007-06-11):
什么仪表可以输入霍尔元件采集的信号?
或者通过简单的转换电路.把霍尔元件信号转换成模拟量信号?
(成本尽量低点)

楼主:
看不到图片.是表上的模块还是单独的?
价格呢?

网友: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也有模拟量变送器,国产的,价格比进口的便宜,而且质量也可以
郑方远 010-89494925
zfy125125@sina.com
QQ 398633610

网友A:
兄弟还是用仪表吧!13802946607

网友B:
您也可以选择上海模数仪表有限公司
详情咨询
T:021-52809317;021-528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