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内置预埋热电阻突然在远程数显表中显示开路,温度显示极限,在恢复时,温度试图马上恢复实际值呢还是在一段时间后恢复呢?

网友A:
如果不是偶然干扰,这个现象一般是内部开路或者外部断线,恢复的可能比较小。

网友B:
应该是恢复的可能性不大,你的埋入式热电阻是装在机组上的吧?要是的话可以检查下是否是由于机组振动导致接线端子松动,或在最靠近热电阻处测量下阻值。

网友C:
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远程大概有多少距离?

网友D(2007-07-18):
应该先确认内置预埋热电阻是否完好,如果内部开路,恢复的可能比较小.

网友E:
热阻可能断线,恢复可能性不大

网友F(2008-01-26):
显示仪表在极限位不停的跳动,是不是,热阻可能断线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