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中有哪些基本参数?

楼主(2007-06-11):
  泵基本参数:流量。扬程。转速。汽蚀余量。配套功率和泵效率。

网友A:
还有吸程

网友B:
1.泵的适应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机床冷却液专用的泵,从叶轮的结构到耐腐蚀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
2.闭式的叶轮上面容易沾上碎的铁粉末,必须定时的清理,不然的话,叶轮会很快受伤的,磨损厉害,以至于不能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