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如何正确使用格雷码??

楼主(2007-06-11):
各位前辈:小弟想用一个以格雷码输出的绝对旋转编码器检测和控制运行的行程,可是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格雷码指令?? 在这个应用中还要求将位移量显示在触摸屏中,这个格雷码的值该如何转换才能让触摸屏显示得出来呢?? 因为编码器的速度太快了,是不是要到中断程序呢?? 小弟在此跪求高手相助`~~ 求助QQ:76318479

网友A:
哥们,做好了吗?由于转换速度有PLC的扫描周期决定,所以用定时中断来做,隔一定时间采样一次.

网友A:
采样时间很关键,决定定位的准确性

楼主:
jiyao先生,如果不是不用定时中断的而是直接用常开点M8000直接连接传送指令MOV的话 ,会不会有延时呢?~
是不是采样时间越小就越好呢??!~~ 谢谢!~

网友B:
格雷码(Gray code),又叫循环二进制码或反射二进制码
在数字系统中只能识别0和1,各种数据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才能进行处理,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采用绝对编码方式,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成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它在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转换时,只有一个数位发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另外由于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一个数不同,故通常又叫格雷反射码或循环码。下表为几种自然二进制码与格雷码的对照表:

网友B:
格雷码表:
十进制数 自然二进制数 格雷码
0 0000 0000
1 0001 0001
2 0010 0011
3 0011 0010
4 0100 0110
5 0101 0111
6 0110 0101
7 0111 0100
8 1000 1100
9 1001 1101
10 1010 1111
11 1011 1110
12 1100 1010
13 1101 1011
14 1110 1001
15 1111 1000

网友B:
一般的,普通二进制码与格雷码可以按以下方法互相转换:
二进制码->格雷码(编码):
从最右边一位起,依次将每一位与左边一位异或(XOR)作为对应格雷码该位的值,最左边一位不变(相当于左边是0)
格雷码-〉二进制码(解码):
从左边第二位起,将每位与左边一位解码后的值异或,作为该位解码后的值(最左边一位依然不变)
注:Gray Code是由贝尔实验室的Frank Gray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是1880年由法国工程师Jean-Maurice-Emlle
Baudot发明的),用来在使用PCM(Pusle Code Modulation)方法传送讯号时避免出错,并于1953年3月17日取得美国专利。由定义可知,Gray Code的编码方式不是唯一的,这里讨论的是最常用的一种

网友C:
绝啊,要是有例子就好了

网友B:
院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8 11:32:00
绝啊,要是有例子就好了
请参考: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99975

网友D(2007-07-16):
格雷码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
如何理解红色字的含义,谢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清風在 2007-7-16 19:12:00 发表的内容:
格雷码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col…
--------------------------------------------------------------------------------------------
比如:
数字变化顺序0-1-2-3-4-5-6-7-8-9。。。:
如果是2进制码: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相邻2个数字变化很大,尤其0111到1000,四位均有变化
如果是格雷:0000-0001-0011-0010-0110-0111-0101-0100-1100-1101。。。相邻2个数字只有1位变化

网友D:
格雷码的意思也就是0010-0110-0111,任一个四位BIN(即数字)与前一位、或者后一位数字相比较,它们只有一位BIN的变化,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网友E:
谢谢老工控 解释的很好,让人容易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