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配置?

楼主(2007-06-11):
共有540点AI 40DI 请问用西门子什么类型的PLC合适?另如果一个站点有300AI,另一站点250AI,它们通过DP与第三台PLC联接,选用第三台哪类型的合适??

网友A:
540点AI,按目前西门子8路AI输入模块来算,需要至少68块AI模块,并且如果按15%余量放备用点的话,那么算下来要80块AI模块,您的单机上就要有80多块模块,显然使用300系列的PLC有些力不从心了,您需要使用400的PLC外加ET200系列作为扩展。
300个点也要40块模块,如果运算量不大的话可以采用300PLC加ET200的系列作为扩展,第三个站同样道理。

楼主:
谢谢!我目前状况是,A站有300点,其中300AI是分散的,每站最多只有30AI,采取300PLC+ET200扩展;B站也有250AI,也同样采用300PLC+ET200 ,最后分别通过DP联接第三站,这样应该可以选用300PLC吧, 请问300AI选用S7-300什么型号的较好??

网友A:
300个AI的运算量不小,建议您使用315以上的PLC。

楼主:
将两分站计算处理后的结果通过DP传于第三站,请问这时第三站选用什么类型比较合适,型号?315可以吗?

网友A:
不清楚您第三个站的获得的数据是否还需要参加运算,如果运算量大的话您需要使用400系列的,因为318几乎就是400PLC的简装版,价格也不便宜哦 。

楼主:
不参与运算,选用CPU316的?

网友A:
那就根据您的经济条件选配了,不过低于315的那肯定在运算量上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