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屌问题

楼主(2007-06-11):
诸位师傅看一下,我是印刷包装的,前几天去义乌出差,机器出了毛病,表现症状是两条轴(两个电机分别控制,但运行时是同步的)不同步,一条比另一条多出了2个赫兹,我就去查看了编码器的配线,也没问题.我顺手就拨弄了那几根线,其他的没动,结果那问题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了,搞的我迷迷糊糊的,我怀疑可能是编码器的屏弊端的金属丝接触了电源或者信号端口导致信号传输出了故障,使PG卡接受了误信号,但我还是不能肯定,不知道诸位师傅们怎么看

网友A:
好了就行,领导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搞技术有时候也窝囊

网友B:
信号干扰造成的啊!

楼主:
那机器以前开的好好的,已经一年了,谁也没动过,怎么会现在又干扰呢,工人也没修改什么东西

网友C:
那只有接触问题了

网友D:
你不知道有一种问题叫电磁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