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累计的条件

楼主(2007-06-11):
流量累计在非标况下需要做温压补偿,但闻压补偿又跟气体的密度有关系,在不知道气体的分子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质量或体积的累计

网友A:
累计和补偿有什么关系?
你流量计测量的是工况的体积或者质量流量,拿来累计就是工况的体积或者质量流量,和补偿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确实,累计与补偿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累计用的瞬时流量就是补偿后的流量.

网友C(2008-06-27):
实际应用中 得到的 都是工况的 数据    不过要 用来做计量的时候 就要用标况值,其实补偿的不止是 温度跟压力  还有很多参数

气体标况下的密度是已知的  可以用温度跟压力补偿求出工况密度。

网友D:
累计流量是不补偿的吧,进行补偿的是瞬时流量。

网友E:
流量的体积累计才用温压补偿的根据PV/T=C

网友F:
JX-300XP好像直接在I/O组态的参数设置中就可以完成累积

网友C(2008-09-17):
要做补偿的话一般都是要求计量参数的时候用的   正常工况下不补偿也可以的

体积和质量流量是可以换算的 所以补偿哪个都一样  一般补偿计算都是在体积流量上直接用

网友G:
7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