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异步电机超同步速发电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07-06-11):
最近一段时间被这个问题迷惑,反复问了电机厂的人,人家说电机设计的时候基本都不考虑这个参数。
我想确切知道的是:异步电机超同步速n与异步电机发电功率P(最好是除去自身的损耗)的关系;有理论方程式也行,有具体参数亦可,或有曲线也行。各位大虾请帮忙。

网友A:
个人理解:
异步发电机正常发电的时候其转速高于同步转速,所以无所谓超同步说法。
曲线类似于T~n曲线,不过工作在第二象限,与第一象限的曲线呈中心对称。
超同步的说法一般用在双馈发电机中。

楼主:
看不见你帖的图。
与第一象限曲线对称?就是说,如果额定转差率为2%时输出功率100KW,那么转差率为-2%的时候,回馈功率能到100KW?

网友A:
应该说是点对称吧,我忘记具体说法了,反正不是沿Y轴对称。
如果额定转差率为2%时输出功率100KW,那么转差率为-2%的时候,回馈功率能到100KW?
----------
应该是的。不过书本上的东西丢了很长时间了,没有很大把握。

楼主:
看到你给的公式了,你给的公式,适用于第二象限吗?我找到老的书本儿,根本没找到第二象限运行的理论,所以不敢确认。
另外,你公式里计算的是Te--额定转矩,后面的参数US啊、R‘啊都是什么?

网友A:
书本上一般指电动机,所以不会延伸到第二象限。
Pm=Te*角速度
对于并网而言,其频率都是50Hz,所以角速度为常数。
至于这个公式,应该很多地方都有。
我推荐一个教程: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_list.asp?id=338&title=%B5%E7%BB%FA%D3%EB%CD%CF%B6%AF%BD%CC%B3%CC

网友A:
我的图片是其中一章中截取的,就是交流调速那章。

楼主:
多谢小白,俺先去看看

楼主:
我现场实测,交流机转速超同步速,额定980多,实际1000零几。转速不是同步速,而且随着电机电流大小变化同时变化。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
你用异步发电机发电?
这正是我目前正在复习的东西。
通常转子被动带到同步速附近(98%左右),并网,冲击,然后转子速度继续提高,超过同步速,处于发电状态。
异步发电机的额定转速高于同步速。
转速跟电流的关系我估计一下,因为没有认真研究过:
电流跟力矩成正比。
随着转速升高,s的绝对值升高,负载转矩增大,电流增大。

网友A:
另外需要说明的。
当转速提高了一定程度,其电磁转矩反而降低,造成网上飞车,所以一定要小心,

楼主:
你现在说的情况基本与我说的是一码事儿,呵呵。
就是异步机发电,原动机转速高于异步机的同步速。一般情况下电流跟转矩有正比关系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跟转速究竟是什么关系?我所学到的关于异步机的理论,没有关于异步机被超同步拖动的详细分析,所以拿不准这个问题。
而且,电机N与T的曲线,在超同步速状态或说第二象限,一定不会是第一象限关于N轴的对称关系。因为速度是超过同步速的,曲线是穿过N轴向上的。

网友A:
由参数表达式绘制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如图所示,它具有以下特点:在0
n1,特性在第二象限,电磁转矩T为负值,表现为制动性转矩,电磁功率Pm也是负值,电动机工作在电动发电运行状态;在s>1时,即n<0,特性在第四象限,T>0 ,电动机工作在制动运行状态。

楼主:
多谢小白,你给出的这曲线我想到了一部分,但是俺上学时的书本里没查到,呵呵。你昨天给我帖的网址,我也今天也下载下来简单看了下,真是有劳你了。
但是回馈功率究竟应该是多少合适呢?如果P正比于转矩与转速的乘积,那么,在-Tm时,发电功率岂不是比电机额定功率还大?

网友A:
跟额定功率有区别也很正常啊,一般都有过载能力的。

楼主:
转速与转矩的关系倒算是能搞明白了。只是发电功率与转速之间,还是找不到一个简洁的工程运算公式。
我的想法是,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有了一个简明的关系,那么,发电功率就可以通过控制转速得到控制了。

网友A:
你预备怎么控制转速?
你是并网发电么?并网时频率、电压恒定,对于异步发电机似乎没有控制转速的办法。
只能控制接受的机械功率。

楼主:
是的,我是想控制原动机的转速、功率

网友A:
祝你成功了,好消息告诉我。
我可能也会作些发电的项目,到时候还要向你请教。
我的邮箱:allen.zhaol@gmail.com
关于电气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下。

楼主:
由于我过去的工作比较杂,虽然偶尔用下变频,但一直没深入考虑传动这一块儿,这两天补一补课。
我本是搞自控的,电机传动、发电单拿出来都是一大专业方向,细节之处俺都搞不太明白,需要多向你学习了。再次感谢你这两天的帮助!
我的邮箱zhibin_he@163.com,QQ:106320434,多多交流!

网友B:
我觉得是可以控制大于同步以上的速度实现异步机并市电电网的发电输出功率,至于这个关系装上电表测一测,再和异步电机模型公式对照简化成便于计算的公式就好了,当然你的原动机在升速升功率时要驱得动才行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可以拿一变频驱动原动机(异步电动机),通过皮带传动到做为发电机的另一异步电机轴上,而该电机接在电网上,变频输出50HZ以上的频率就可以做这个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