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变频器要求用变频专用电缆不用可以吗?

楼主(2007-06-11):
ABB的变频器要求用变频专用电缆不用可以吗?请讨论

网友A:
可以!但看你电动机电缆所处的环境对干扰的要求如何,要求高一点的就用屏蔽电缆了.没什么要求的话就用普通电缆也可以.

网友B:
我们使用ABB变频器用的都是普通电缆,完全按ABB要求使用专用电缆有时不太现实

网友C:
电缆长度不能太长不然容易报故障

网友D:
 ABB的变频器要求用变频专用电缆不用可以吗?请讨论
不就是屏蔽线?
我们有的用,有的没有用

楼主:
请继续讨论

网友E:
    屏蔽电缆可以,否则不行,接DCS的话不稳定.

网友F:
专用电缆每家都推荐,不至于的,用那个太贵了。

●и!y°

网友(2007-07-24):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