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无法找到适配器

楼主(2007-06-11):
Eview触摸屏应用于广州日立中央空调RCU260SC1,近期总是出现故障无法找到适配器,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故障是什么情况,是否确定是屏的故障,你说的适配器是指什么适配器。
象这种情况最好找当初做这个项目的厂商

网友B:
Eview触摸屏不需要什么适配器,是什么适配器?

网友C:
问题说清楚

山豆根 批;可

网友(2007-08-17):
它们的根本就用不了

网友D: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叫我们怎么解答??

网友E:
把问题说清楚了,要不怎么解答啊,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F:
你说的适配器,应该是和S7300通讯的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