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一台plc可以带几个温控器

楼主(2007-06-11):
各位大侠斑竹
大家好!我现在用台达dvp32esplc控制两台温控器型号DTA4848V1,我分别将两台温控器地址编为1和2,可就是不能读取两台的温度值及写入温度值,我去掉一个就可以了,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通讯模式9600 1位停止 数据长度7 偶数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3456

网友:
能和1个通讯上,255个也不成问题哦

楼主:
可以通讯但就是温控1可以写进数据,读取不到数据,温控2就完全没反应!我的时序是每隔300ms温控1数据读取,将d1050资料mov的d10,下个300ms读取温控2的数据读取将d1050资料mov的d11为什么就全为0了???

网友A:
把你的程序通讯部分帖上来看看!

楼主:
电脑有点问题图片传不上来!稍后传上来,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不知道此程式中的h3130和h323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各位讲解一二!!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阿!!!我高兴得太早,d10的值和d12的值交替出现阿头痛!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阿!指点一二啊

网友A:
D10和D12的值交替出现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最上边我写的程式只能读写一个温控的资料,加进去下边这个程式后两个温控器的程式可以写进去了,就是在读取时数据显示栏里交替显示两个温控器的测量温度值,按说当d1070等于h3130时mov指令将d1050的读取值移动到d10储存器里,当d1070等于h3230时mov指令将d1050的读取值移动到d12储存器里,但现在是d10里面交替显示d10和d12的值,d12里面也交替显示d10和d12的值,我现在就是搞不懂h3130和h3230代表的什么意思?是辨认温控的地址码还是什么?程式中的d1070等于h3130这一段是别人写的例子我加进去的

网友B:
先分别读两个试试

网友C:
台达的PLC的H是不是十六进制的符号?

楼主:
to:通讯网
您讲的的意思是怎样分别读取,没太想明白??我最上边的程式是当c0等于k1时读取地址1温控器的资料,然后将d1050的资料传送到d10,当c0等于k2时读取地址2温控器的资料,然后将d1050的资料传送到d11,但是只有一个温控器可以接收到资料,另一个完全没反应!我后来加入下边的程式后,两个温控都可以写入资料,但在读取时问题就出来了,读到的资料是两个温控器交替出现的数据!麻烦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大侠们怎么没人指点阿!!!!

网友D:
海为PLC有太多与仪表/变频器等通讯的例子,而且可以把不同厂商不同协议的设备连接到一个485网络,对所有的通讯用单指令完成,非常简单,不需要考虑通讯端口的冲突问题,可以到海为网站(http://www.haiwell.com)的[下载中心]下载.

网友E:
時續錯誤.modrd這類指令不能同時使用.否則就會出現莫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