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读取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用系统功能块把系统时钟读出来>现在想把时钟中的分钟取出来或把秒钟取出来,怎么写程序?
读出来的时钟是一个日期型,由8个字节组成:年-月-日-时-分-秒-毫秒-星期,有BCD格式保存的.怎么把时\分\秒取出来?

网友A:
在三菱A和Q系列PLC中用逻辑乘指令WAND将其中的几位单独取出来,再用BIN指令将BCD转成10进制就可以了,不知你用那种PLC???

网友B:
在西门子的PLC中直接读取字节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S7-300PLC,关键那读出的是个日期型的,怎么读取字节?

网友B:
0字节:年
1字节:月
2字节:日
3字节:小时
4字节:分
5字节:秒
……
那么假设从地址DB1.DBB0地址开始存放的是读取到的数据,那么您直接读取DB1.DBB0就是年,读取DB1.DBB1就是月依次类推。
另外,这些数据是以二进制编码,十进制格式存储的,所以不需要BCD转换。

楼主:
谢谢~以后有问题,楼上请多多帮忙!

网友C:
关注,但我直接读监控,发现是16进制数存储的,
比如vb100开始存储时间,钟点存在vb103,当前是11点,那么用ascii监控vb103是$11,用16进制监控vb103是16#11,用无符号、有符号监控什么也没有……

网友C:
错了,我的是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