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07-06-11):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V5.3的软件,电脑是专业XP的,每次我装好软件用上三五次,里面的模块、符号表、还有Hardware都打不开了,我打模块是提示是a intel OLE 产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授权也有,这个问题我只要从装就能用几天过后就不行了,我在电脑里每次开机是可以选择系统,一个是有还原精灵的系统,一个是没有还原精灵的系统。后来我开机都选择没有还原精灵的系统,可是问题还是会出现。我有点搞不懂了,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还是软件安装问题,或者和某个软件发生了冲突,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对象连接与嵌入,简称OLE技术。OLE不仅是桌面应用程序集成,而且还定义和实现了一种允许应用程序作为软件“对象”(数据集合和操作数据的函数)彼此进行“连接”的机制,这种连接机制和协议称为部件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简称COM。OLE可以用来创建复合文档,复合文档包含了创建于不同源应用程序,有着不同类型的数据,因此它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表格等组合在一起。
    对象链接和嵌入。在客户应用程序间传输和共享信息的一组综合标准。允许创建带有指向应用程序的链接的混合文档以使用户修改时不必在应用程序间切换的协议。OLE基于组件对象模型(COM) 并允许开发可在多个应用程序间互操作的可复用即插即用对象。该协议已广泛用于商业上,在商业中电子表格、字处理程序、财务软件包和其他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客户/服务器体系共享和链接单独的信息。

网友B:
 还是软件安装问题,或者和某个软件发生了冲突,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楼主:
我的应用软件就是WORD ,上面说到我在电脑里装了一个类似还原精灵的软件,它是阴影模式,不知道它有影响没有,我在桌面上装的其他快捷键都打不开,找不到快捷方式,必须要从装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噢,毛病还不浅,建议重装系统,装好以后别忘了克隆。

网友C:
我也碰过,用金山毒霸杀毒,就能解决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我的系统也是以前都运行得好好的,现在连step7都打不开,打开时提示“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请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我的系统也是以前都运行得好好的,现在连step7都打不开,打开时提示“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请高手解决一下
你的授权到期了,须重新安装新的授权,你的版本是多少?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就这样 搞的太麻烦了

网友D:
   我用的是西门子S7-400V5.4的软件

网友F:
需要西门子软件 资料 可以联系
QQ 563969724
电话 15900801972

网友G(2009-03-09):
这个问题我现在遇到了,请求帮忙

好像有个插件能解决

网友H:
没碰着过,不过最好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