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楼主(2007-06-11):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上面的这些是我在网页上看到的,想请教各位,这样的接法对电机或者接触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
怎么显示不了图片啊?     还是要审核啊?

网友A:
贴图较慢,需要点儿耐心等等。

网友B:
好象最多适合4kw的电机吧,

网友C:
不错,原理谁能讲下

网友D:
可以使用,原理参照单相电机运行原理。我也没有具体实践的机会。不能说出具体的东西。惭愧!

网友E:
不错,不过只适合小功率的

网友F:
4KW以下可使用220V的变频器。按楼主之做法电动机的功率很小,不到额定功率地1/2。

网友G:
电机效率低,小功率可以用,大一点要分别用起动和运行电容.电机用电感也可以运行

网友H:
好象电机不能大于1KW!!只能小功率的行

网友I:
功率小的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J:
1.5以下还将就.星改角再接电容吧
不然用不了

楼主:
我说过的啊     我是看到其他网站上的,自己在工作也没这么试过,我拿出来就是想问下高手,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在以后的工作中说不定就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