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带掉电记忆的数据存储器有哪些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的数据存储器均可以被设定为带掉电记忆。

网友B:
S7-200在系统块中可以设定.

网友C:
但是要想永久保存就比较麻烦些了。我在实验这样来实现永久保存。有空可以共同讨论。

网友A:
永久保存需要写入PLC的存储卡中,靠超级电容无法永久保存。

网友C:
我也是因为超级电容无法永久保存所以才需要写入EEPROM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超级电容到底能保存多长时间的?有人试过没??

网友D:
但是不知道这个超级电容到底能保存多长时间的?有人试过没??
记得好像是190小时。

网友C:
才190小时太短了!!!看来我就得要用EEPROM。

网友E:
保存到EEPROM

网友F:
保存到EEPROM里的方法,记得在哪个帖子里详细讨论过了,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G:
要卡的啊

网友H:
保存190个小时是不是断电保持的时间啊?

网友I(2009-02-18):
看CPU的来定的,214的50小时,224的70小时,226的100小时。

网友J:
如果需要保持的数据不多的话,直接存在MB0~MB13就行了!

网友K:
存在MB0~MB13中还可以再改不?可以改多少次?

网友J:
当然可以改,随时改,不限次数!

网友J:
举个例子:将触摸屏对应的地址VW2做成掉电保持!

SM0.3[ / ]—VW2—MOV_W—MW0(这句是把VW2的数据随时保存在MW0中,首次扫描时不执行)

SM0.1[   ]—MW0—MOV_W—VW2(开机首次扫描时再将MW0中保存的数据还给VW2)

另外在系统块中的掉电保持区设置里面将最后一行的偏移量改为0,单元数目14。

以前老愚者前辈教的,在这里分享一下!

网友L:
上面节录的是某水电站累积该电站所发的电能的部分程序,它的作用相当于普通电度表.鉴于水电站在冬天枯水期可能会停机较长时间,如果采用普通存储器来存储电能的累积值,则在PLC停电几天后数据将丢失,为此,采用了MD8来存储电度值,避免长时间断电数据丢失.程序设计最大计量值为1亿度.

网友M:
也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写入EEPROM进行保存,可以参见S7200的系统手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