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我们公司SIGMATEK系统的疑难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07-06-12):
小弟在工作中遇见这样的问题要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我们公司用了SIGMATEK公司的系统,前段时间因机器的机械故障.当我们把机器的机械故障搞好后,试机时plc的ER(指示灯)报警(以我们通常的PLC知识,判断是PLC的程序丢失或PLC的CPU坏了,总之是PLC的故障和机器的外部是无关的对吧.)我们仔细检查了我们在维修机器时所拆线路,当时给我们自己一句话是:"没可能没道理的",只有是PLC坏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再次检查时就发现,有个PLC的输入点和机器正常时不同,正常时是灯亮,结果我们处理了输入点系统就正常了.
我的问题是;ER报警跟plc的输入有关吗?还是程序写的?或是SIGMATEK的系统本身是这样的?总之为什么这种PLC会是这样的,还请大家帮我解答,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ER指示灯在于程序错误或者PLC没有进入运行状态,程序错误包含软件错误,您如果将BU104通讯电缆与您的系统链接,应该在Lasal中的输出窗口给您提示错误讯息的。
用程序是无法写入错误讯息的,这个ER错误完全是PLC的问题。

楼主:
yuanle你好!
我看了你给我的回复意思是说是plc本身的故障对吧?
但是我们当时也说是plc的故障所以我们也没有在查下去,出于不甘心的情况下我们第二天再次查看时就发现有个输入点和正常不同(正常是指示灯亮)所以我们试着把他的输入线路检查了,发现他的输入电压为0伏,结果是这个的输入点的线路断路了,当我们搞好后plc的ER就没了,机器也可以正常工作了,在这里我说明一点我们当时发现和检查这个输入点时都是"死马当活马医"就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是一个输入信号能控制整个plc的运行状态,所以还要请大家帮我们解答一下究竟是这么回事,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看来没有人能帮我解答这个问题,真是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