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愚昧,求教该如何设计这个电路.

楼主(2007-06-12):
一台熟成装置,用一个接近开关<常开>控制它,两个碰块在驱动链轮对称安装.当通电后接近开关闭合,开始延时老化,老化时间过后,门<气缸>打开,同时延时1S后传动链条<电极>开始运行,当碰到碰块后,门和传动链条同时停止,同时又开始延时老化.循环上面的动作.

网友A:
用plc的步进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B:
简单
时继,行程开关
OK???

网友C:
好像很模糊  看不大懂的哦

楼主:
此电路用继电器控制,不采用PLC,而且要求精确定位.我现在用了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并列安装.传动采用<中达>变频控制,利用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来定位<常闭和常开先后动作>,不过不是很理想.只好加了个复位按钮!

网友D:
说的不是很清楚.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E:
没看懂说的啥

网友F:
不明白,能否描述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