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7-06-12):
一2M长的杠杆,一端负载50KG,另一端负载70KG,以中心为支点在垂直平面内360度旋转,选用一伺服电机,60倍涡轮涡杆减速箱拖动,应该选扭矩,转动惯量多大的电机?请告知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转矩选择属于纯力学计算,完全可以自行推导公式。
转动惯量的选择是麻烦一点,这此还需要知道杠杆的质量和确切几何形状,涡轮涡杆的惯量等数据,由于计算不是那么简单,建议楼主查阅书籍解决。

楼主:
有哪些可以参考的的计算方式或参考资料呢?望各位不吝赐教!感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