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从中间断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断在哪里?

楼主(2007-06-12):
       一根两芯2.5平方橡皮护套线,其中有一根从中间断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断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有这样的仪器

网友B:
用电比就可以测,有那种感应电笔

网友C:
怎么和我名字差不多啊,教你招吧,把没断的接地,把断了的通电,用感应测电笔顺线量,就OK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D:
电缆故障检测仪

网友E:
要是埋在1米的地下呢?电缆故障检测仪可以吗?

楼主:
    我觉得和大华在线这个朋友很是有缘呢!看过你的贴子,感觉你是个高手!

网友F:
感应电笔不是很准的。受干扰大。

网友C:
那是因为多芯电缆其他的芯没接地,线间电容造成的,没断的一定要接地

网友G:
这个放法不错
有时间试试

网友H:
大华在线的方法很有效,我多次用此法找断点.

网友I: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D:
埋在1米的地下可能只有电缆故障检测仪可以

网友J:
用感应电笔啊

网友C:
感应电笔只能对付明线,地埋的还是专用的设备好

网友K: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L:
用电桥测.电信.网通.铁通的电缆工都会.找他们帮下忙.误差一般不超过三米.

网友M:
用感应电笔!没有的话自己做一个!很好做的!
这东西书上多了!

网友N:
感应电笔蛮好用的.我也用过.

网友O:
我也贊成用感應電筆,這樣的事我解決過很多次了.

网友P:
厉害,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Q:
我也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