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类比输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在台达类比输出模块说明书中,有“CH1微調OFFSET值”和“CH1微調GAIN值”.其中“CH1微調GAIN值”它的意思是不是每次调一个数的增加量呀?

楼主:
我知道了,GAIN值是用来调节A/D转换特性曲线的斜率的。

网友A:
在使用台达的模拟输出模块控制什么设备?

楼主:
想用该模块控制一种机器的刹车装置。

网友B:
hanyun用了好多的台达模块阿,基本都快用遍了吧。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单一,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PLC及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