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07-06-12):
求教,要控制六台直流电机(带传感器)12或24V,要求同步,并且当一个电机出现故障有报警,其他的电机暂停。怎么样实现上述功能,用什么设备?小弟刚入行,请多指教,谢谢先!

楼主:
帮忙啊,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A:
要求同步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要求同步到什么程度?

楼主:
刘工,同步就是电机很小一段时间所转过的角位移是相等的。

网友B:
很小一段时间是多长,角位移相等应该是误差处于某个指定误差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