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篦冷机弧形阀问题

楼主(2007-06-12):
我厂是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我们的篦冷机弧形阀采用的是料位开关控制的,由于篦冷机下边环境温度比较高,料位开关出故障频繁,导致弧形阀法不能正常工作,请教各位同行,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时间控制,料位控制不是太可靠,用时间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个班下来也就是开一至二次,你可以考虑以下.

楼主:
谢谢,主要问题是下边温度太高,料位开关的线路板出故障,而且弧形阀的限位开关也坏的频繁,一个班就换了6只,时间控制效果也不太好,有的料斗满灰了但时间不到,有的灰斗料不多就放了所以漏风,我认为料位控制的方法是最合理的,就是想问一下,怎么解决温度高的问题,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改弧型阀程序里的时间啊,蓖冷机每一个段放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要一定用料位控制的话,买好的料位开关,做好防温措施.

网友B:
同时用料位及时间控制比较可靠,料位开关控制盒可离高温区远点.

网友C(2007-07-12):
   篦冷机弧形阀温度高,主要是由于篦冷机的篦床的篦板缝隙太大,还有生产线超产,篦冷机散热量不够,料温过高;以上原因导致弧形阀温度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选把篦冷机的篦板修好,减少漏料。
   但是,自动化是为生产工艺服务的。有时候,你必须去克服因工艺设备条件不足带来的问题。
   对于弧形阀的接近开关,接线用塑胶金属软管保护好,再有尽量将接近开头与弧形阀的壳体远离,如果效果不够好,就在开关与壳体间加隔温材料(如硅钙板),减少接近开关的热辐射量。同时应注意弧形阀壳体是否有破损,高温物料直接落到设备上导至设备损坏。
   对于弧形阀的控制方面,最好是料位控制与时间控制同时作用。我是这样实现的,在程序里设置计时模块,当弧形阀开始运行时计时(30分钟);当在30分钟内料位开关输出信号,弧形阀开关放料关闭后,计时器复位重新计时;当到30分钟时料位开关没有动作,则计时器置位,弧形阀开关放料,然后计时器复位重新计时;这样既保证弧形阀不满料,又能保证可靠锁风。对于时间间隔,我建议应常到现场观查,根据每个弧形阀内的料位上升速度情况,适当设置。 还有当弧形阀温度太高,料位开关温度太高,有时控制器壳体温度超过120度,装上后很快过热损坏。这时只能用时间控制,现场就不要再装料位开关了。到篦板修好后再恢复。

楼主:
非常感谢,解释的很详细。的确壁板露料很严重,我们搞自动化的只能去是适应。

网友D(2008-05-12):
能否给介绍一些比较实用性能可靠的料位开关?我现用的料位开关不仅容易烧坏,还经常因为积料长时间误报料位,因此我决定把它改为以料位控制为主以时间控制为辅的控制模式。简单说,就是当弧形阀在运行时如料位高信号超过5分钟就改为时间控制,直到料位高信号消失复位改回料位控制;当料位高信号30分钟没有出现就改为时间控制,直到料位高信号出现复位改回料位控制;正常情况仍以料位控制为主。当然为尽量避免弧形阀同时放料,不要把每个弧形阀的时间控制间隔设成一样。

网友E:
我们这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网友F(2008-06-13):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德国CP的篦冷机,用的是E+H的料位开关,挺可靠的。

网友G:
有待研究

网友H(2009-11-19):
您好!我单位生产耐高温行程传感器,针对水泥厂蓖冷机弧形阀行程开关,接近开关改造,耐高温,干接点,有意向请联系!谢谢!

网友I(2020-03-30):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时间控制,料位控制不是太可靠,用时间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个班下来也就是开一至二次,你可以考虑以下.

此高温料位开关可与我司沟通,采用高温分体式料位开关,已经在北方水泥运行了三条5000吨,一条2500吨水泥线,到现在已经安装使用两年多,没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一直在沿用中,未采购备件。联系电话 刘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时间控制,料位控制不是太可靠,用时间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个班下来也就是开一至二次,你可以考虑以下.

此高温料位开关可与我司沟通,采用高温分体式料位开关,已经在北方水泥运行了三条5000吨,一条2500吨水泥线,到现在已经安装使用两年,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刘强   (一五零一一三四八零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