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模拟输出模块

楼主(2007-06-12):
GAIN-OFFSET: 範圍須在+1V~+15V (+400LSB ~ +6000LSB)之間。
是GAIN的值减去OFFSET的值吗?为什么必须在+1V~+15V (+400LSB ~ +6000LSB)之間?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台达人应该知道吧!给解释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A:
TO:hanyun
下班了,下午回复你

网友B:
一个LSB的值是固定的。

网友B:
是减,当小于400LSB时不能设置。

楼主:
由于没用过,所以问的有点肤浅.
GAIN的值减去OFFSET的值有什么意义呀?不可以1LSB 1LSB的增加或减少吗?

网友B:
下班了,回家回你。

网友B:
就是这么规定的,一般的话只改GAIN值,这样可以改变对应数值(不是LSB数值)。当使用电压模式时,把OFFSET定为0,GAIN=K2000的时候,对输出CR写入K2000则输出5V。如果GAIN=K4000的时候,对输出CR写入K2000就应该输出10V了。

网友B:
对CR写入的数值和LSB的数值不是一个数,调整GAIN主要还是为了调整曲线。(一般不需要改),还有当设置小于400LSB时,默认最小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