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PG分频输出

楼主(2007-06-12):
请教各位达人:
我的电机处于位置控制模式,反馈信号分频输出过后,PAO/PBO端子的电压输出只有3点几伏
plc计数器无法读出里面的脉冲信号!电机是安川喜歌马II的!
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A:
你的编码器线有多长?
什么PLC?多高转速?是否用的高速计数器?设定什么模式?
''反馈信号分频输出过后'' 怎么分频法?

网友B:
可利用转接板解决此问题。由于输出的编码信号为TTL电平,不能和PLC的输入电平匹配,解决办法是在编码器信号后进行电路转换,将信号电压提高到24V就可以了。
据体做法要PLC的输入类型和编码器的输出。我原来利用光栅尺输入plc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几只电阻和几只三极管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C:
如果伺服驱动器输出是TTL电平,不妨试一下7407(六同相缓冲器,OC输出)。注意是PLC方面要使用漏式接法(COM端接正电源)。如果是插分信号输出可以使用LM339(四比较器,OC输出)。价格都不高!

网友C:
差分!不好意思。

网友D:
"如果是插分信号输出可以使用LM339(四比较器,OC输出)."
怎么用?

楼主:
刚刚把Q0.0和I0.0直接连了一下,然后I0.0(连的PAO)就一直只显示一个电压值,请问是怎么回事哦?我这样是否已经烧坏了里面的东西?

网友E(2011-10-23):
PLC只能接收24V的集电极或开集电极信号,
你的是5V的差分信号是接受不了的。
看一下有没有转换板,将5V差分信号转换为PLC可以接受的
信号。市场上应该有。很多变频器的PG卡就有分频输出,
就可以转换信号。

网友F:
学习了,伺服,偶也不是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