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液体启动柜 液体配比怎么调?

楼主(2007-06-12):
360KW的高压电动机10KV启动柜,用液体电阻启动柜启动,但不知启动液体电阻怎么配比?
有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
清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03):
有相关高手指点!

网友A:
动静极板间通5A电流,测二者之间的电压降是多少,依据欧姆定律即可

网友B:
水阻阻值可按以下公式配比.0.577*转子开口电压/转子额定电流*富裕系数.测量时用电压除以电流就可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