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80C环境温度下步进电机驱动器解决方案!

楼主(2007-06-12):
目前项目中的一个课题,要求将步进电机驱动器放置于环境温度180摄氏度的环境中。查遍资料,现有的高温驱动器、驱动芯片大多数工作温度都在120-150度左右,而且自身发热也要包括在内。求教版主及各位高人,是否有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A:
180度的温度是很高了,普通的步进电机里面的一些材料都要更换,包括磁钢、漆包线、轴承等,更别说驱动器了,我还没有见到这种东西,连这样的步进电机都没有见过

楼主:
我们订制的步进电机可以工作在200C液压油工作环境中,电机是没问题了,现在需要解决驱动器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非常的困难,但我相信应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B:
to 北海: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所用的步进电机是专门定制的,步进电机里面的一些材料包括磁钢、漆包线、轴承等,都已更换,步进电机已可符合使用要求,但是寻求"180C环境温度下步进电机驱动器解决方案!"
记得曾提出过半导体制冷是否可行,相关的帖子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58339
求半导体制冷芯片

网友A:
因为我是做步进电机的,所以对电机了解得多一点,电机更换材料后应该是可以做出来,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客户,以前我也看到有人做过,号称是能耐高温实际是不行的。

楼主:
鲁老先生,再见到你很高兴!
半导体致冷器理论上虽然可行,但功耗太大,至少要150W,电机本身的功率还不到60W。
我们仪器上电源供电功率有限,步进电机本身的功率输出已经对系统有一定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耗电大户,电源部分就没法做了。
所以,还是希望寻找高温驱动器或者高温器件,
杨总这个东东确实不错,只是我们的应用环境太苛刻了,用起来很艰难!

网友C:
to 海天之间:
清华大学提供的分析装置不是也有许多耐120度电子元件吗?他们采用真空保温的方法可借鉴吗?如可行,是否可如法炮制?
另外,看军品级是否有?我会留心找朋友打听,希望项目早日完全成功.突破最后的难关.

楼主:
谢谢杨总!
保温瓶我们也用,但是功率器件发热量大,不能放在里面,所以我才找高温驱动器。
都说登天难,入地比登天要难多了!

网友D:
用涡旋空气冷却器进行局部冷却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监视锅炉燃烧的CCD传感器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B:
前级(单片机)功率小,放在大热容量的保温容器中,是共识,不多谈. 功率器件的工作温度可以达到多高?我查了有关网站的相关器件,摘录某一个MOS功率器件如下: TJ Operating Junction and TSTG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55 to + 175°C Soldering Temperature, for 10 seconds 300 °C(1.6mm from case ) 其典型输出特性如下:
至于在更高温度下是否可用?你完全可以自己做试验,只需一个200°C的烘箱,一台晶体管图示仪便可以了,试验后有可能挑选出在更高温度下可以工作的功率器件.

网友B:
孤立封闭而且高温的电子系统的供电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经搜索得知有下述耐高温的高能电池:

网友C:
我觉得采用休眠式工作是否有可能,尽量减少发热.功放发热部分平常不通电,需要取样时,只工作1 分种就停下来,还没发热就完了,再等下一次,如果温度上去了再快速制冷.用制冷的风直吹功放管,工作时间都控制在短时间,尽量减少发热是根本出路,彻底解决当然是高温元器件了.

网友B:
当然应该按休眠方式工作。
根据以往经验,我已想出一套方案,可以使驱动器所用功率器件发热最少,但反过来对步进电机有所要求,步进电机需按照本人所提方案制作,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特例,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要同时按照需求制作。
按照本人所提方案,或者功率器件直接放置在175°C高温区,正常工作而不损害;或者功率器件放置在常温区,发热很少而不致温度上升过快。

网友C:
只要旋转力矩够, 并且能开环控制,速度和转角可调,什么电机都可以,矛盾如果转到驱动器来了,特制电机也是可选方案之一

网友B:
当然电机应满足“旋转力矩够,能开环控制,速度和转角可调”的要求,但是:
旋转力矩是多少?休眠时是否要有静态保持力矩?
速度范围是多少?
转角调节要求又有那些?
或者列出常温下可供使用的电机型号。
请不要预留太大余量,若不便公开说时,请发到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