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7与电脑的通讯电缆问题

楼主(2007-06-12):
想买一只S7与电脑的编程讯电缆,借了一只,上面的字是:
SIEMENS SIMATIC S7 PC Adapter V5.1
ip6ES7 972-0CA23-0XA0
SVPPN334955
一头:MPI/DP
另一头:RS232
--------------------------------
不知这只转接器,能不能用于S7-200,S7-300,S7-400
与电脑的连接通讯,上传/下载PLC程序?

网友A:
我手里没西门子的PLC,只有这只转接器

网友B:
S7-300,S7-400 是可以的
s7-200可能不行

网友A:
楼上的意思 S7-200用另一种线连接了,
又要查了

网友C:
你是西门庆, 偶不理你.

网友D:
您手中的这个适配器不能用于200的PLC通讯,但是如果现在西门子公司的USB适配器是可以用于200系列的PLC通讯,串口的不行。

网友E:
可以用在S7-300和S7-400,不能用在S7-200。因为S7-300/400是MPI,S7-200是PPI。

网友E:
S7-200的用普通的RS232转485就可以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是300/400用于下载监控程序的PC卡,200需要PPI电缆

网友A:
S7-200的电缆型号:
   PC RS232/PPI:  6ES7-901-3CB30-0XA0
   PC USB/PPI:    6ES7-901-3DB30-0XA0
 TO yuanle:
       但是如果现在西门子公司的USB适配器是可以用于200系列的PLC通讯,串口的不行
       --------------------------------------
      用USB的连接器既可以让S7/200,S7/300/400用??型号要查了

网友A:
S7-300的编程适配器:
  USB/MPI+:    6ES7 972-0CB20-0XA0
  PC232/MPI+:  6ES7 972-0CA21-0XA0
说明上可没说,USB的,也能兼用S7-200呀

网友D:
To 西门庆:
   西门子目前对于300、400PLC推出的USB编程电缆可以对200PLC进行编程,原来的串口的编程电缆是不支持对200的编程的。

网友A:
采购员快要采购了,那改成USB口了,
问题是新型号是何型号,否则老型号就白搭了
不知这个是不是新型号:
USB/MPI+:    6ES7 972-0CB20-0XA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