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wincc画面问题??求助

楼主(2007-06-12):
我在做wincc画面的时候,在主画面上应用画面窗口打开一个操作小画面.
用内部变量settagbit 0或1,为什么打开和关闭画面时有延时(就是有点卡),
这是怎么回事,请帮帮忙

网友A:
如果您的内存够大的话,加大系统的缓冲区画面数量。

楼主:
我认为与内存没什么关系,我都试验过了.我内存736,
我把别人做的画面放到我机子上面运行,一切正常,稍微改动一下就会变成这样. 不防大家都帮我试试,看看你们作的画面卡不卡

网友A:
明显您只领悟了回答的前半段话,而忽视了后半段话中给您的建议。

楼主:
加大系统的缓冲区画面数量
怎么做,画面数量加到1从30加到100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