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1800米的同轴电缆需要几个中继器?

楼主(2007-06-12):
现场有一AB CONTRLOGIX冗余系统,打算用同轴电缆和远程IO通讯,但是总长度达到1800米,请问需要几个中继器?主控站接点不在首部放在中间可不可以?

网友A(2007-12-10):
不可以,它的线就是串联,象冰糖葫芦一样,一头开始,到头结束.

楼主(2008-02-18):
楼上的,我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B:
485通讯的话,这么长,在中间放个中继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