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螺纹的区别

楼主(2007-06-12):
我想请教仪表安装上碰到的一个问题:以下几种螺纹的区别?
1.G 3/4``
2.M20X1.5
3.NPT 3/4``

网友A:
1,G管螺纹 齿型角55度
2,M20X1.5标称直径是20mm螺距为1。5mm细牙螺纹齿型角60度

网友B:
G是指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牙型角55度,圆柱螺纹;
M,普通螺纹;
NPT,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
帖子中以前有相关的主题,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螺纹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