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轮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伺服系统 带动偏心轮转动,负载的转动力矩不断变化,选用普通的伺服电机能达到像常值负载力矩一样的效果吗,如果不能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效果肯定会差一些。会差多少就难讲了。

楼主:
那电机的功率选择大一些,额定力矩选择裕度比负载力矩改变大很多,是否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实际可否实现?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网友B:
只要增益和积分时间调节的合适,按照最大负载时的转矩的1.5倍选择电机,速度波动可以控制在和常数负载一样的水平(我用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做过一个类似的小工程).

网友C:
‘负载的转动力矩不断变化’最好加飞轮使电机力矩相对平稳。

网友D:
没问题,我们公司机床上就是用普通的伺服电机带动偏心轮的。是西门子的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电机的转矩裕度选取的比较大 相信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