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后,PLC发CLR信号问题!

楼主(2007-06-12):
当接受到Z相信号后,停止发送脉冲,然后输出CLR信号。这个时候偏差计数器还是有脉冲。CLR是用立即刷新输出的。这里不是有10ms左右的时间嘛(10ms左右的时间伺服走不完偏差计数器的脉冲吗)

网友A:
用的什么PLC? 回原点还需要CLR么?

网友B:
"回原点还需要CLR么?"
即使回原点的速度通常比较慢,但这样原则上好一些。

不了解永宏PLC,10ms是哪里来的?10ms能不能走完,看具体情况,空泛而谈,走不完也很正常。

楼主:
只是个大概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