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会烧?

楼主(2007-06-12):
我处一平面磨床上的主轴电机,7.5KW。基本上每年都会烧坏一次。各位高手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可能有人不知磨床的工作环境。我再补充一下。因为磨床工作时要用到冷却液,所以电机工作环境应该比较潮湿。还有就是每次电机修好后空载电流为8.5A左右,三相不很平衡,差别在1A以内。
每次坏时都是刚开机启动时看到电机内冒烟出来。
高手们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好的办法。基本上是三年来烧了三次,差不多都是接近一年烧一次。

网友A:
1、你可以注意一下,每次是不是在停机时间较长以后再开机时烧电机,如果是的话,可能还是因为环境潮湿导致绝缘不好造成的。
2、检查一下启动负载是不是过大。

网友B:
同意zyh

不会,学习!

网友C:
如果是国产的,坏了就换吧,进口的话,要找下原因了

网友D:
跟电机的潮湿工作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问一下,三年烧三次,每次电机坏了之后,是直接换的新的,还是重绕绕组之后拿回来继续用,直到再次被烧。

网友E:
我的车床水泵也是老烟出来

网友F:
1、如果绕组部分烧毁,可能是线路、电器缺相性接触不良造成的!
2、如果是绕组全部烧毁,可能是过载、受潮发热、电压电流不平衡、电机维修不良等因素造成。

网友G:
刘工说的不错!支持!

网友H:
磨床电器.电磁铁.电机大多毁于潮湿.

网友I:
应该是电流电压不平衡的原因

楼主:
每次烧坏后都是修复后使用的。

楼主:
没有换新的。因为磨床电机比较特殊,转子中空要流过冷却液的,价格也比较高,要七八千元一台,所以只能修复再用。
磨床启动应该是轻载启动的,不过启动电流我测了一下大概能达到60A左右。
每次烧电机并不是停放很久后再用才烧的,都是上午用的还好,下午一开机就冒烟出来了。

楼主:
利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电机修好后空载电流为8.5A左右,三相不很平衡,差别在1A以内。

这个差别算大吗?

楼主:
刚刚又测了一下,差别没那么大了,空载是8A左右,差别为0.4A。因为钳表本来是不准的,电线放在不同的部位得出的电流值不同。

网友J:
偏差不超过三相平均电流的10%就算正常

网友K:
你的磨床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们用的磨床主轴电机是双速电机有时在速度转换时容易出现电机损坏现象,如果你的也是双速电机请检查一下转换开关及转换接触器

楼主:
我们用的不是双速的。

网友L:
打开电机.观察定子绕组,如果绕组呈现有规律的烧毁.那就是缺相;
如果绕组全部烧毁那就有可能是过载.
从你说的现象:每次烧电机并不是停放很久后再用才烧的,都是上午用的还好,下午一开机就冒烟出来了。极有可能是缺相

楼主:
缺相?为什么几年了都是这样呢?坏电机后一直也没更换过接触器,电机修后重装上还是正常使用。
电机主电路如下:电源后是40A的保险丝,然后是接触器,再有一个热继电器。最近一次烧电机只烧坏了一个保险丝。
7.5KW电机启动电流达到65A算正常吗?并且是轻载启动,只带动一砂轮。

网友M:
看看电机转子的水封.

楼主:
不太清楚此密封装置在什么位置。

网友N:
呵呵.这要打开根据你烧毁机的情况才好具体下结论吧

网友O:
我们的电机,也是经常烧绕组。经检查是负载太大。轴承不能灵活转动,换过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磨床电机负载是很小的。经测量三相电流正常工作时都在10A以下。7.5KW电机工作电流才有10A,这个负载应该是相当小的。

网友P:
启动电流4~8倍以内都是正常的,楼主说有保险烧了,可以推断是潮湿致短路的故障。

每次都是在上班启动时烧,往往运行的时候,电机会发热,抗潮湿能力较强,反而冷下来后,绝缘能力下降,短路故障发生在开机时刻最多。

可以用摇表来定期测各绕组的绝缘性能。加强防潮。

楼主:
这个电机的工作环境就是有很多水雾,防是比较难防了。我想知道一下,如果减小起动电流会不会有好外呢?比如星三角起动,或加一个软启动器。

网友P:
和启动电流没有关系。

网友Q: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再就是接触器

楼主:
原因就是工作环境太潮湿。这个改变不了,但怎样能预防它烧坏呢?

网友R:
大多毁于潮湿。

网友S:
提个建议,能不能把发帖者的发言用明显颜色标记呀?这样看得清楚也不费劲.谢谢。

网友T:
这个问题不能片面的说就是那个原因引起的就拿我们这来说,我们公司机器用了8年了也不见坏电机,(机器是进口的)可能就人要说你们是进口的那有怎么容易坏?但我要谈论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分别拿进口和国产的机器来比较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价格高的是进口对吧还有就是人家的防复的就要做的好对吧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我想大家都能分的开,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国产机器防复少,那我们能不能用我们自己去充当进口机器的防复呢?这一点我们公司就做的不错,我们每天下班前让第一保养人做一级保养,我们来监督他们,然后我们自己定期检修机器(当然要分时间段做不同的检修项目),让你们见笑了.
这里我还是比较赞同引用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2 17:46:00

1、如果绕组部分烧毁,可能是线路、电器缺相性接触不良造成的!
2、如果是绕组全部烧毁,可能是过载、受潮发热、电压电流不平衡、电机维修不良等因素造成。

可能我在前面说的那几句话,有人要说进口的技术要高明一点?我个人要说不要把国人想的那么差就连这么简单的机器都做不高明,只不过我们国人造机器首先想到的是成本,我说句开玩笑的话如果拿同样的钱我们国人同样也能造出来,甚至还能造出比他们更高更人性化的机器来,对吧!

网友U:
磨床电机负载是时有时无,时大时小,加上长时间潮湿,到一定的周期容易烧绕组.

网友V:
查核电压;控制器件;防潮.

网友W:
电机工作在潮湿环境当中,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定期保养,有可能是轴承损坏引起电机长时间过载运行而烧坏.

楼主:
轴承都是好的,没坏!

网友X:
我也认为是潮湿的环境引起的,增加软起应该有效果。至少能大大降低启动电流。而且有保护作用。

网友Y:
工作环境太潮湿的原因吧,保持环境干燥再试一下

网友Z:
我也比较赞成刘工的观点: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2 17:46:00
1、如果绕组部分烧毁,可能是线路、电器缺相性接触不良造成的!
2、如果是绕组全部烧毁,可能是过载、受潮发热、电压电流不平衡、电机维修不良等因素造成。
再还有就是你们的电机都是自己修的,电机修多了,轴承位有是磨损,变形比较厉害,这样电机就用不长,你们自己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