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选型\短路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7-06-12):
请问常用低压电器的具体选型参数及规格有哪些?
短路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A:
低压电器是个统称,你指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还是什么?

楼主:
就是断路器和接触器

网友B(2007-08-07):
太极湖大侠: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有好几种,我们怎么选择啊.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