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在ifix3.5运行fix7.0编辑的画面程序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转换后才能使用

网友B:
请教如何转换

网友A:
ifix有转换工具。

网友C:
不要费劲了,即使转换过来,画面也用不成了,ifix和fix的结构都不一样。转换完了,很多连接都用不成了,还不如在做一个。呵呵,该ifix4。0吧,4。0上集成了fix和ifix的全部功能。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D:
仿照以前的画面重编,VBA不难的,正好可以锻炼一下。

网友E:
3.5上也有集成了fix和ifix的全部功能的版本的

网友F:
请问那里有下的 ??谢谢 了

网友E:
我有,但哪里下不知道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超冰峰在 2007-7-8 12:17:00 发表的内容:
www.51gongkong.cn

--------------------------------------------------------------------------------------------
骗子

网友B(2007-08-28):
我们以前用WINNT4。0系统运行FIX7。0由于微机运行慢换了一台想用WIN2000能告我一下怎样把以前的监控运行吗

网友G:
请问那里有FIX7.0的软件和资料,xsxzc@yeah.net

网友H:
转换工具在哪个文件夹里?
就什么?

网友I:
转换工具要购买的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J(2007-12-23):
重新运行安装文件,把桌面选上